[求助] 哪位大哥有用于模拟设计的 standard cell 库?最好是smic018的。购买也可以呢。

楼主(2021-10-01):
哪位大哥有用于模拟设计的 standard cell 库?最好是smic018的。购买也可以呢。

模拟设计中常用到 反相器 译码器 等基本的 标准单元,自己不知道怎么设计合理,想求一份做好的标准单元库.

我在论坛找到smic018的数字标准单元库,加载后发现里面只有symbol库而没有schmatic库,下面这个链接:

smic 18的数字工艺库(很全的) - TI技术资料推荐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http://bbs.eetop.cn/thread-611701-1-1.html

所以,问下哪位大哥有这个smic018标准单元库对应的schametic库呢?有的话求分享或购买,谢谢!
如果找不到smic018标准单元的电路图库,有其他的标准单元库也好呢。

楼主:
加载了库,打开电路中view,里面只有Pin脚,电路图为黑匣子看不到啊!

怎么才能看到电路图和版图啊?

楼主:
下载的这个standard cell库的sc文件夹里只有这些,找不到电路图库,怎么使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有netlist文件,按理说可以生成原理图的吧,好像是用EDIF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有netlist文件,按理说可以生成原理图的吧,好像是用EDIF工具

能批量生成吗?自己搞起来太折腾了,有没有大哥有现成的呢?

网友B:
你这是要学习如何设计standard cell?你根据standard cell库是看不出来里面mosfet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学习如何设计standard cell?你根据standard cell库是看不出来里面mosfet是怎么设计的 ...

不是要看mosfet结构啊,我想看基本的门电路,反相器、与门、或门等等各种门电路图的标准画法。还有查看各管子宽长比设置。

楼主:
寻求一套在模拟电路设计中调用的数字标准单元库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寻求一套在模拟电路设计中调用的数字标准单元库呢

你找找你现有资料里的cdl网表,导入后电路是乱的,花点时间对照书里的结构整理出来,对初学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找找你现有资料里的cdl网表,导入后电路是乱的,花点时间对照书里的结构整理出来,对初学还是很有帮助 ...

不用edif工具导入,要用cdlin导入,网表应该在netlist_lv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edif工具导入,要用cdlin导入,网表应该在netlist_lvs里面

嗯嗯 lvs_netlist 文件夹中有 smic18.cdl 文件,只有这一个。
然后 gds2 文件夹中有 layer_table 和 smic18.gds2 两个文件。要有对应的版图的话,gds2文件也要导入吗?

我看了一些导入cdl的方法,需要map文件,还有要设置mos管模型名称等,还要一个一个整理电路,这样好折腾的?

难道没有做好的标准单元库吗?不想捣鼓了,求购做好的标准单元库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lvs_netlist 文件夹中有 smic18.cdl 文件,只有这一个。
然后 gds2 文件夹中有 layer_table 和 smic ...

标准单元库的话,用到有器件少,不写device map也行。
gds也可stream 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单元库的话,用到有器件少,不写device map也行。
gds也可stream in

哎 能找到一个标准单元库就好了

楼主:
大哥们 顶起来 不要贴子沉了

求模拟设计用的逻辑门电路标准单元库

谢谢了

网友D:
我有。导入spice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导入spice就行

大哥,你有smic18对应的吗?详细讲解下怎么spice导入呢?

网友E(2024-04-19):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导入cdl文件发现管子也都是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导入cdl文件发现管子也都是乱的。

我最后找了GPDK数字标准库,也只能是参考,你可以看看
【资料】cadence_45nm_pdk_lib数字库补充版工艺库--gsclib045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导入cdl文件发现管子也都是乱的。

最后找到了GPDK的标准单元库,你可以参考看看

【资料】cadence_45nm_pdk_lib数字库补充版工艺库--gsclib045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导入cdl文件发现管子也都是乱的。

我后来找到了GPDK,有数字逻辑标准库,参考学习了下。

给你回复的信息没显示出来。。。可能贴了连接不显示

你论坛搜帖子 Cadence GPDK 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