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于设计使用的PDK文件,一般都是foundry提供,请问自己有可能做一个PDK出来吗

楼主(2021-10-01):
如果想自己做一个PDK,有可能吗?要怎么入手呢?

网友:
一些自己生产的器件(柔性电子用的那种大尺寸的管子?)没有foundry提供的模型和数据,就需要自己做出PDK来使用。但具体怎么做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需要你先把管子生产出来,再测试它的各种性能指标,得到各种公式和参数吧。

网友A:
看你所谓的自己做个PDK指的是什么,PDK全称PROCESS DESIGN KIT;也就是工艺设计包,是工厂一个制程的各种设计文件体现;里面包含模型,DRC/LVS/PEX等各种RUNSET,和对应模型的各种器件的各种PCELL。
如果你单指开发对应的PCELL,这个CADENCE是有专门的开发软件的,外面也有很多公司在外包做这件事情。
但如果你指的是PDK里面所包含的所有东西,一个制程最后的设计文件抽象,你先要有制程吧,台积电一年20多亿美金的研发费用,你一个人想做了?人家单单模型组就几百人,而做模型首先要有人把制程做差不多,并肯提供制程信息给你吧?所以,醒醒,别做梦了。
事实是,FAB里面做PDK的哪组人,主要负责的是PCELL和整合,至于模型,各种RUNSET,都有其他组的人开发,最后交给PDK组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所谓的自己做个PDK指的是什么,PDK全称PROCESS DESIGN KIT;也就是工艺设计包,是工厂一个制程的各种设 ...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