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一般是做NBL+DNWELL,请问能不能做一般的NWELL,电位接什么

楼主(2021-10-02):
BCD工艺一般是做NBL+DNWELL,请问能不能做一般的NWELL,电位接什么,有人说接GND,对吗?主要是想在电阻下做nwell,起隔离噪声的作用

网友A:
看你design rule,大部分工艺应该都支持。接的电位取决于你电阻的共模

楼主(2022-06-20):
引用 网友A:
看你design rule,大部分工艺应该都支持。接的电位取决于你电阻的共模

如果poly电阻接的是高压24V,下面的阱,可接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poly电阻接的是高压24V,下面的阱,可接低吗?

确认Design rule。主要查看poly到sub之间的breakdown voltage
另外在layout的时候注意避免形成寄生场氧MOS,场氧的寄生mos开启电压也可以在design rule里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