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做电阻,想隔离衬底噪声,请问,下面是做NWELL还是NBL+dnwell

楼主(2021-10-02):
BCD工艺,做电阻,想隔离衬底噪声,请问,下面是做NWELL还是NBL+dnwell(也就是BCD常规的做MOS管的做法),如果做NWELL接什么电位?

网友A:
BCD工艺常规的低压MOSFET的基本的OPTION都支持的,
可以直接放在P外延,可以放在DNW,可以放在被NBL/NSINK隔出来的P外延TUB里面;
至于接什么电位,只要没有正偏,没有LUP风险,随便你怎么接啊;
不过话说回来,很好奇你是什么电路,竟然care POLY/SUB电容couple过去的那点点sub noise;
另外芯片里面有比ground更干净的节点吗?

网友B:
一般不就用DNW 把nmos 隔离出来,楼主说的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啊,DNW 和NBL 可以同时使用吗 “NBL+dnwell(也就是BCD常规的做MOS管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工艺常规的低压MOSFET的基本的OPTION都支持的,
可以直接放在P外延,可以放在DNW,可以放在被NBL/NSINK ...

电路地比SUB地应该干净些吧.

楼主(2022-06-20):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就用DNW 把nmos 隔离出来,楼主说的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啊,DNW 和NBL 可以同时使用吗 “NBL+dnwell( ...

我是电阻下做阱,想隔离存底噪声。这个阱不知接什么电位

网友:
想问下最后怎么处理的?我觉得如果是高压电阻,nwell的电位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如果不是高压,nwell只要比gnd高都会有反向pn结来隔离称底噪声吧

网友:
从物理上来说放NBL隔离就是最干净的,NBL接最高电位

网友:
可以考虑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