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后画线,线会变

楼主(2021-10-03):
61版本,使用layout XL后进行手动布线,比如在M1上画条M2时,总会自动把M2换成M1,这个怎么避免?

网友A:
把m1设为不可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1设为不可选中?

要用的时候,又要选回来,太麻烦

网友B:
解决方法:CIW - Options - Bindkeys,   点击layout那一栏,右边找到P的定义,把Wire改成Path,保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CIW - Options - Bindkeys,   点击layout那一栏,右边找到P的定义,把Wire改成Path,保存即可 ...

从其他帖子看到的,我自己还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的时候,又要选回来,太麻烦

http://bbs.eetop.cn/thread-912698-1-1.html
那你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912698-1-1.html
那你看看这个?

和我的需求不符呢,谢谢~

网友:
shift+E, 1633659086(1).png ,所有的都不要选。

网友C:
画path线时右键,把auto tap wire 前面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path线时右键,把auto tap wire 前面的勾去掉

谢谢,此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