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模拟电路的走线问题

楼主(2021-10-03):
咨询一下,在带有衬偏环的差分对中,为了走线是否可以在元件上打孔?

我听说模拟电路最好不要在元件上面走线,是不是说不应该在模拟元件上打孔?

如下图所示的差分对,想要将两个M1层连接起来,就想在元件的M1打M1-M2的通孔,使用M2连接,这样可以不?

网友A:
可以,没那么绝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那么绝对

好的,明白;

网友B:
poly上打孔,做差分对的画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s/d的连线,最好不要在poly上走,应该把他拉出去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ly上打孔,做差分对的画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s/d的连线,最好不要在poly上走,应该把他拉出去走线 ...

好的,明白了,看了下可以在外部画M1半圆做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