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指点我一下电阻的匹配吗

楼主(2021-10-03):
简单匹配我会,但是稍微复杂一点我就不会了,比如这个电路,A.B.C.需要匹配  c有一个根电阻,A.B都是16个,都是上面7个并联,下面9个串联!如果我把c放中间,需要去考虑A.B里面串联并联电阻怎么放吗?这种可以吗

楼主:
我主要的问题是需要考虑里面A.B里面并联串联电阻排列吗?然后如果是两列怎么怎么放,一排太长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坐等大佬

网友A:
除非metal的跑線影響很大. 不然不用考慮串/並聯的matching.D是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metal的跑線影響很大. 不然不用考慮串/並聯的matching.D是Dummy

忘了說C用二並二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metal的跑線影響很大. 不然不用考慮串/並聯的matching.D是Dummy

谢谢但是我c只有一个需要两排,你这个是三排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metal的跑線影響很大. 不然不用考慮串/並聯的matching.D是Dummy

BANDGAP  电阻的匹配吗  ?

网友B:
电阻有需要匹配吗,匹配之后不会觉得连线很复杂吗,这样还会产生多的寄生,全部放在一起四周加上DMY这样行不,保证里面的电阻Device都在一个环境里面

网友(2021-11-26):
引用 网友B:
电阻有需要匹配吗,匹配之后不会觉得连线很复杂吗,这样还会产生多的寄生,全部放在一起四周加上DMY这样行 ...

所有的analog電路都是看需求的
不需要準的, 當然可以不用

网友:
ABBA ABBA CC ABBA ABBA
ABBA ABBA CC ABBA ABBA
4个c 并连 行不?

网友:
我觉得不需要考虑串并联,只考虑匹配排放就行,而且ABABCBABA肯定不如ABBACBAAB好,上面ABBACBAAB下面BAABCABBA,不过就一个C为啥不放一排呢,长度应该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