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级一个小问题求助

楼主(2021-10-04):
图中的这个跨导表达式,在饱和区可以证明是成立的,那在线性区的时候,它成立吗?我推了一下它好像不成立啊,但是拉扎维课后题答案上写着,跨导的一般表达式是这个,是我推的不对吗?希望大佬可以帮助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跨导

跨导

一般

一般

网友A:
拉扎维的一般,指的就是管子一般都处于饱和区
建议你不要在这种用语问题上吹毛求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的一般,指的就是管子一般都处于饱和区
建议你不要在这种用语问题上吹毛求疵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同意楼上,拉扎维一般考虑管子直接工作在饱和区的,很少有模拟电路要求工作在线性区,因为跨导gm不够大,线性区gm可以线性区电流公式对VGS求导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