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逻辑电路介入后比较器前波形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21-10-05):
各位大哥, 小弟最近第一次做SAR ADC, 4MPS/S, 最传统的那种架构,练练手用的。我的问题是,单独测试的时候逻辑电路的输出和VerilogA写的逻辑电路的输出是一样的,数字信号也能重建输入的模拟信号,可是接入到电路里就不对了,下面是在比较器前的波形图比较,左边的使用VerilogA时候的比较器前输入波形,右边是接SAR logic电路的波形,怎么会幅度大于信号幅度呢? 也没有最后趋近Vc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查看了在这个条件下,比较器的输出接到Verilog SAR logic的输入产生的比特控制码和SAR LOGIC的电路产生的比特码是一样的。。。所以逻辑电路没问题?目前还是所有元件都是schematic,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导致这个问题。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你这种overshot导致电荷分配已经不对了 你先降速到500k 看看,如果左右都一样 查查是不是buffer驱动力不够

网友B:
不收敛,就顺着信号链查嘛。根据CDAC的极性,先看看比较器有没有比对,再看看传到数字逻辑里的值对不对,再看看CDAC是不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切换了。你的波形图里,很明显能看出来,有那么几次CDAC朝着错误的方向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overshot导致电荷分配已经不对了 你先降速到500k 看看,如果左右都一样 查查是不是buffer驱动力不够 ...

谢谢建议哈,我这两天都尝试了还是不对,不给输入信号的时候逻辑没有问题, 也没有overshoot,驱动也改成理想的了。给了输入信号之后,就不对了,电荷分配也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收敛,就顺着信号链查嘛。根据CDAC的极性,先看看比较器有没有比对,再看看传到数字逻辑里的值对不对,再 ...

我查了,发现不给输入信号的时候逻辑没有问题, 也没有overshoot。给了输入信号之后,就不对了,电荷分配也不对了。。看了timing,感觉没有问题啊,先来后到都很清楚啊。。。因为是前仿,电容值也改小了,速度也降了,可是好像没啥区别,这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发现不给输入信号的时候逻辑没有问题, 也没有overshoot。给了输入信号之后,就不对了,电荷分配 ...

不是timing的问题,那就看看信号正负极性的问题。你给的波形图里,明显能看出来有几次CDAC朝着错误的方向切换了,这要么是比较器比出来的结果是错的,要么是数字逻辑输出出来的高低电平是错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你可以固定一个输入 不用sin波形 看看你的sar 用理想的和实际的有什么差别 记得verilogA 和实际的用一个cell 只是不同的view 你在config里面切换 这样可以保证所有的环境变量是一样的

网友(2023-08-22):
请问您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