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位增益运放瞬态仿真过冲

楼主(2021-10-05):
本人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的形式进行瞬态仿真,结果发现上升途中出现了过冲,如下图所示
运放的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以及单位增益带宽如下
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出现这种过冲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解决办法,我使用的是单个folded cascode结构。

网友:
放个10mV的跳变看看,如果还有,就是stb仿真方法不太对。如果没有,就可能是跳变过程中某些管子偏离静态工作点太远,比如没电流了之类。见招拆招吧。

网友(2023-11-01):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