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connect rule的问题

楼主(2021-10-05):
小弟建立的仿真顶层是一个数字test模块,内部调用很多模拟的schematic电路,仿真后发现connect 模块l2e出现问题,数字 0 1信号经过l2e模块输给模拟模块的就不是一个0到1.2v跳变的信号了,而是一直为0。同样的仿真设置仿真一个top层为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用线连起来的电路,仿真结果就是对的。求问大虾们,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connect rule本身也是参数化的,要检查一下连接规则里面定义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如果是0的话,就正好解释了l2e模块的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