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实战2.2.1实验求助!

楼主(2021-10-05):
DUT代码如图:
tb代码如图:
my_driver代码:
`ifndef MY_DRIVER__SV
`define MY_DRIVER__SV
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task my_driver::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top_tb.rxd <= 8'b0;
   top_tb.rx_dv <= 1'b0;
   while(!top_tb.rst_n)
      @(posedge top_tb.clk);
   for(int i = 0; i < 256; i++)begin
      @(posedge top_tb.clk);
      top_tb.rxd <= $urandom_range(0, 255);
      top_tb.rx_dv <= 1'b1;
      `uvm_info("my_driver", "data is drived", UVM_LOW)
   end
   @(posedge top_tb.clk);
   top_tb.rx_dv <= 1'b0;
endtask
`endif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 task my_driver中 while语句有什么用呢? 我把他注释掉后产生的波形没任何变化,我原本的理解是rst信号为0时才会进入while后的语句。

网友:
while(!top_tb.rst_n)
      @(posedge top_tb.clk);

注意while(!top_tb.rst_n)后面没有分号,所以这两行代码的含义是只要rst_n没有置1(也就是复位没有解除的情况),就一直等待,为避免死循环,所以等待的过程中要加入延时,也就是@(posedge top_tb.clk)。一直等到rst_n置1了,才继续执行下面的代码。

网友:
就是等复位撤销。

在这个练习里可能没多大用。

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思路:
复位要处理。
uvm中有专门用来处理复位的reset_phase。
平常验证一个dut的时候,也需要对硬复位、软复位、上电复位、器件运行中复位等等验证点考虑。

网友:
没变化的话,调整一下你调用main_phase的那个initial块和给rst_n赋值的initial块的顺序。
正好前段时间遇到过。

网友:
没什么变化,只是在数字中,一般一切信号都要跟时钟有关,才能保证时序不出错。如果没有时钟,有可能导致不是该top_tb.clk为上升沿时执行下面的语句,可能导致一些信号的时序不满足,从而出错。你这里刚好是无关紧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