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蒙特卡洛仿真结果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1-10-05):
我用蒙特卡洛仿真运放的相位裕度,但是得到的所有点都是同样的曲线,求解决方案

网友A:
更換lib要有missmatc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lib要有missmatch的

像pmos2v_mac这样的可以吗

网友:
看一下你的设置,画原理图的管子要选_ckt的mos,model要选_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