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语法笔记

楼主(2021-10-05):
本贴是个人EDA课的学习笔记

SPICE是EDA的语言基础,现在的HSPICE Spectre PSPICE都是源于SPICE,所以这些软件语法基本相同
1 SPICE 数模混合仿真程序介绍
1.1 SPICE 语法
首先SPICE的网表netlist定义电路的结构:
-器件库 .lib   模型 .model
-节点用数字或字符串来表示(0,1,VDD,等)
-主要的元件包括无源RLC 有源MOS和晶体管Q 受控源
-子电路相当于写verilog里的模块用(X1 subckt)

电阻格式:
Rxxx N1 N2 VALUE (Rxxx是电阻名字 N1 N2是电路节点 VALUE是电阻值 单位是欧姆)
例如: R1 2 4 10K

电阻和电感格式差不多:
Cxxx(Lxxx) N+N- VALUE  (N+N-表示连接电路时的正负节点)
例子: C1 6 8 20PF (L2 3 9 1UH)

电压源和电流源:
Vxxx(Ixxx) N+N- VALUE
例子:(Vdd 4 8 3.3V) (Iss 0 3 2mA)

对于一些常见的信号源
正弦信号:Sin( DC Amp F Delay)     DC 直流量 Amp幅值 F频率 Delay延迟时间)
例子:VIN cin 0 sin(1.8 0.2 2.4G)  意思是(直流量 1.8v  幅值0.2V  频率2.4G  延迟时间0S的正弦信号VIN哉节点cin和0处)

周期性脉冲信号:Pulse(V1 V2 TD TR TF TW period)
学过一点数集就知道脉冲信号的波形分为延迟时间TD,上升时间TR,下降时间 TF,脉冲宽度TW  和周期period  V1是初始值 V2是脉冲值)
例子:V1 4 0 Pulse(0 5 0.1ns 0.2ns 0.2ns 0.3ns 1ns)

还有一种自定义波形PWL(<t1 val1> <t2 val2> .....)
例子: V2 6 4 PWL(0.1n 5 0.2n 5 0.4n 0 0.6n 0)

对于MOS管:
Mxxx nd ng ns mname I W

看一个例子:

首先是电压vdd3语句:Vdd3 vdd3 0 3.3

P管的nd ng ns 语句绕着管子顺时针就行:Mp1 y a vdd3  cmosp I=0.24u w=6u
N管的nd ng ns 语句绕着管子逆时针: Mn1 y a 0 cmosn  I=0.24u w=6u
电容:Cload y 0 10f
输入电压: Vin a 0 sin(1.65 1.65 2G)

对于子电路 我们把上面反相器封装一些变成symbol
先定义:
.subckt INV a y
Mp1 y a vdd3  cmosp I=0.24u w=6u
Mn1 y a 0 cmosn  I=0.24u w=6u
.ends
再调用:
X1 n1 n2 INV

.include插入文件 .param设置参数

1.2 电路特性分析语句
直流工作点分析 .OP
直流扫描       .DC
瞬态分析 .TRAN   画图 .PLOT tran v(dout)
交流小信号:.AC  作幅频特性图 .LET ac vmd=vm(dout) vpd=vp(dout)/pi
灵敏度分析:.SNS
噪声分析:.noise
零极点分析: .PZ
传输函数的计算 .TF
还有FOUR分析和FFT 不常用
温度分析 .TEMP

1.3 电路特性控制语句
瞬态分析初始化 .IC
直流分析初始化 .NODESET
参数重置:.OPTIONS
分析结果的测量  .MEASURE
优化optimizer  自定义Interpreter  用的不多

网友A:
这本书里面对spice的语法和分析命令写得也不错
模拟电路的计算机分析与设计——Pspice程序应用(hspice可以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689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里面对spice的语法和分析命令写得也不错
模拟电路的计算机分析与设计——Pspice程序应用(hspice可以 ...

网友(2023-11-22):
.PZ怎么用呀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里面对spice的语法和分析命令写得也不错
模拟电路的计算机分析与设计——Pspice程序应用(hspice可以 ...

感謝推薦

网友(2024-12-26):
谢谢分享,非常棒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