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设计的OTA,为什么电压增益时正常的,而跨导则不正常

楼主(2021-10-05):
我设计了一个常见的五管OTA,输出负载是一个电容,其电压增益如下所示。

电压增益

电压增益

然而其输出电流看起来不是很正常,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电流

电流

网友A:
首先观察运放的静态工作点,电流不对很大可能是静态工作点设置问题,电流也会影响gm,保证管子始终处于饱和区,再看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观察运放的静态工作点,电流不对很大可能是静态工作点设置问题,电流也会影响gm,保证管子始终处于饱和 ...

感谢解答。

另外,OTA的跨导Gm和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会像电压增益和频率的关系吗)

网友B:
你在仿真跨导的时候,是不是输出端接了一个电容,看的是电容上的电流?
这种方法仿真,输出电流当然不正常
试试看把输出端的负载改成直流电压在共模点的vdc,看vdc上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另外,OTA的跨导Gm和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会像电压增益和频率的关系吗)

增益不就是Gm*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仿真跨导的时候,是不是输出端接了一个电容,看的是电容上的电流?
这种方法仿真,输出电流当然不正常
...

感谢解惑,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益不就是Gm*R吗?

谢谢,脑子没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