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带隙基准的可工作的电源电压降低

楼主(2021-10-06):
新人一枚,请教大佬们。用banba结构做了一个带隙基准,可工作的电源电压在1.6V以上,如何可以使其在1.2V-1.6V也可以工作,是换管子吗,阈值电压更低的那种吗,还是有别的方法

网友:
管子不是也分几点几伏的吗?换了管子阈值电压自然会降低一点,另外得注意静态工作点,留够电压余量

网友:
耗尽型MOS做的BG了解一下,只要工艺给力理论上只需要两个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