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617 virtuoso中verilogA默认的编辑器TEXT editor字体如何调整

楼主(2021-10-06):
求助如何把字体调大,只见到调整virtuoso窗口字体大小的命令,text editor内部字体的显示如何调整眼睛快瞎了

网友:
hiSetFont("text" ?name "Open Sans" ?size 14)

网友A(2025-04-17):
hiSetFont("ciw" ?size 15) # 修改主界面字体大小
hiSetFont("label" ?size 15) # 修改工具栏菜单字体大小
hiSetFont("text" ?size 15) # 修改文本字体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SetFont("ciw" ?size 15) # 修改主界面字体大小
hiSetFont("label" ?size 15) # 修改工具栏菜单字体大小
...

正解

网友(2025-09-19):
引用 网友A:
hiSetFont("ciw" ?size 15) # 修改主界面字体大小
hiSetFont("label" ?size 15) # 修改工具栏菜单字体大小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