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高压LDMOS的结构中高压NWELL的疑问

楼主(2021-10-06):
如题,先上图。

上图为工艺厂提供的12V,NLDMOS截面图。
首先想问下各位大佬这个HVNW是深N阱吗?
最近项目上在做一个6A输出电流的buck,使用的就是上图的管子做开关管,
问题是下管的D端负过来的时候感觉这个隔离上会有少子注入,
而这个管子的HVNW并没有接电位的欧姆孔,感觉并不能形成隔离。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目前的结构不能解决少子注入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怎样的处理来降低少子注入带来的风险(目前换工艺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下管的D端负过来的时候感觉这个隔离上会有少子注入
=>
如果你说D  端会负电压  ??   ,
  PSUB =0V

那当然会流 P-sub --> Drain 负电压 ..

deep N-well 跟HVNW 不同的..
HVNW -> high volt breakdown

deep N-well  ->   RF design

网友A:
作为续流下管的话,PSUB跟source/bulk应该都接地。电感拉电流,沟道没打开的时候,bulk/sub与hvnw的junction同时导通,不会有其他漏电问题。对于防止LU的话,跟上管隔开足够距离,并且多加pickup ring即可。

网友:
Drain是与HVNW相连的,被四周的HVPW和P-sub隔离形成一个N-的pool,作为NLDMOS的Drain。Drain已经形成了欧姆接触。

楼主(2023-11-13):
引用 网友A:
作为续流下管的话,PSUB跟source/bulk应该都接地。电感拉电流,沟道没打开的时候,bulk/sub与hvnw的junctio ...

感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