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地给不进去

楼主(2021-10-07):
这种地给不进去怎么回事啊,求助求助,gnd用的analoglib里的gnd,vdc也是analoglib里的

网友A:
GND_A电压多少?V10电流多少?

网友B:
你这样应该可以的 你看看电路和你的激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_A电压多少?V10电流多少?

电压应该是0,但我plot不出来,换了个ADE,发现是系统出bug了,给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应该可以的 你看看电路和你的激励吧

是的,可以的,软件bug了,重开了个ADE好用了,谢谢回答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般我都不管它。仿真结果对就行。怀疑和节点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