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预放大级增益仿真

楼主(2021-10-07):
比较器的结构如下:
请教下如何仿真第一级预放大的增益和带宽?

网友:
请高人解答,我也很迷惑

网友:
你把那块单独拿出来仿真就可以了吧

网友:
给AC 信号, 仿真

楼主:
单拿第一级出来仿,CLK信号怎么给,由于上端P管截止,下端尾电流源被压入深线性区,几乎无电流。

网友(2022-04-18):
引用 楼主:
单拿第一级出来仿,CLK信号怎么给,由于上端P管截止,下端尾电流源被压入深线性区,几乎无电流。 ...

请问,是不是这种电路都要使得晶体管到亚阈值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