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Monte Carlo仿真是否会把电路中相同的晶体管参数设为一致?

楼主(2021-10-07):
电路中产生误差部分的晶体管和放大误差部分的晶体管是否需要选择带有"_mc"后缀?

网友:
看模型文件怎么写的。有的是增加mc的section,有的是仅选择mc的section。

网友:
仿mismatch是选择_mc的模型,选了_mc的mos模型不应该是所有的mos都用的是_mc的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