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中出现振荡,把reltol调至1e-2后不振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10-07):
各位大佬,小弟在仿真电路时,将工艺角设置为ff fnsp snfp时,电路产生的振荡。我将

中的reltol调到1e-2时,ff,fnsp,snfp就不振荡了,请问这会导致实际电路振荡嘛?或者说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我的电路里面是没有环路的,这样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建议最好给个前后对比的波形,便于大家直观讨论

网友:
vp和vn端加个ipwl,能让它振起来并且不停振设计就没问题

网友:
你是把tolerance 调低了 这样仿真不准确 所以不振荡 这样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