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业传感器如何有好的保护的方案,想防止别人抄袭盗版的那种保护

楼主(2021-10-08):
工业传感器如何有好的保护的方案,想防止别人抄袭盗版的那种保护

网友:
是不是主控自身做个加密程序就行啊

网友:
加密芯片如何保证产品安全呢

网友A:
那问题来了,如果交互的数据被截获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来了,如果交互的数据被截获咋办

采取动态数据呗,每次都不同就行了

网友:
采取动态数据呗,每次都不同就行了

网友B:
有点疑问啊 ,如果主控被盗版了,是不是解密的逻辑啥的就都知道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疑问啊 ,如果主控被盗版了,是不是解密的逻辑啥的就都知道了 ?

加解密这种是认证机制,如果采用程序移植防护,那么就没这个了,只给运算结果,直接用,不存在解密验证一说

楼主:
那如果运算结果不正确怎么办?

网友:
不太明白,芯片内可以存储程序+运行程序,结果主控直接用?

网友:
哈,有点理解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不错的方案,起码解决了mcu端被抄袭的可能

网友:
哪家可以实现这种,我看国外的好像没有这一类的

网友:
是国产的吗,现在国外的能避开就避开,没准哪天就不行了

网友B:
加密的话,国内还是国外做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密的话,国内还是国外做的好

国内的,也是国内做的好,方案安全性高,效果好,国外的都是标准算法,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