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低频PSRR差

楼主(2021-10-08):
电路结构是两个电流发生器 经过电流加和,经过I/V转换电路实现的,电源电压为0.3V,放大器为差分输入的三级放大器。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低频时的PSRR很低的原因,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谢谢啦!
4}HH}1U_LQGJVXEDCX3(C1R.png

网友A:
这电路 需要 很多trimbit 来 by die trim吧? mismatch 大这个vref 电压会偏差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 需要 很多trimbit 来 by die trim吧? mismatch 大这个vref 电压会偏差很多吧? ...

我还没有加trimming  目前的温漂是330,输出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