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启动时的震荡问题

楼主(2021-10-08):
用一个二级运放做buffer,因为工作点是确定的,所以想用mos电容做补偿电容。但是仿真发现在启动时因为mos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比较大,导致容值变化也比较大,输出也会震荡一段时间才稳定。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电容分两半,另一半电容两头互换试试。
或者用其他类型电容。

网友:
有耗尽管的话,可以用耗尽管做mos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