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FO功能实现的困惑

楼主(2021-10-08):
FIFO可以用于不同宽度的数据接口匹配,比如单片机位8位数据输出,而DSP可能是16位数据输入,则在单片机与DSP连接时就可以使用FIFO来达到数据匹配的目的。
这个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相邻两拍的数据进行读取吗?

网友A:
个人理解:fifo实现数据时钟域的转换,主要是对地址进行转换,常用的是格雷码,地址处理完了,按照地址读取数据就可以了,至于位宽变换,是附带功能。

网友B:
举个例子,如果用单片机写入8位宽的FIFO,在DSP读出时就需要读两笔组成一个有效的data。

网友C:
实现一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fifo实现数据时钟域的转换,主要是对地址进行转换,常用的是格雷码,地址处理完了,按照地址读取 ...

您好,不太理解为什么FIFO主要是对地址进行转换呢?

有没有什么比较详细的参考资料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如果用单片机写入8位宽的FIFO,在DSP读出时就需要读两笔组成一个有效的data。 ...

也就是两个rd_clk周期内,组成一个数据用于DSP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一次就知道了。

哦哦,主要是没有现成的工程来参考,所以就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不太理解为什么FIFO主要是对地址进行转换呢?

有没有什么比较详细的参考资料呢?谢谢了

你上网搜索一下fifo的fpga代码实现,有好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网搜索一下fifo的fpga代码实现,有好多资料。

嗯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