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VCO瞬态仿真起振,但pss从0s开始就不收敛

楼主(2021-10-08):
瞬态仿真是可以起振的,但是pss不收敛,log提示如下图所示:

大概意思就是从0s开始就不收敛,为什么呢?

网友A:
你这个是做PSS仿真,有可能你目前的尺寸下,VCO没有起振,所以就找不到收敛点。你可以把负阻加大,加大起振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做PSS仿真,有可能你目前的尺寸下,VCO没有起振,所以就找不到收敛点。你可以把负阻加大,加大起振 ...

但是瞬态仿真是可以起振的呀……为什么pss就不起振了呢?

网友A:
贴一下你的仿真电路和仿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下你的仿真电路和仿真设置

手动在ADE设置了初始条件就可以了,pss自动计算那个要取消掉。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暂且归因为算法问题

网友(2022-08-24):
哈喽,请教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