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P32-E ---桌面天气预报站

楼主(2021-10-08):
九月一到,就有了秋意,秋意在一个多雾的黎明溜来,到了炎热的下午便不见踪影。它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然后乘着一簇飞掠过山谷离开。秋天已悄悄到来,背上你的行囊,叫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去外面看看缤纷的世界。这不我养的小青蛙已经出去旅行了,它总是会给我发一些它在旅游时候的照片,不过最近在外好像有了艳遇。给大家看看它寄回来的照片。

我每当我看到我这里天气的变好或变差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我的蛙儿子在哪里旅行。

功能:
1.接受当地时间及当地天气,显示在屏幕上
2.使用ESP32-E的电容触摸引脚,切换屏幕显示内容,显示青蛙旅行图片

一、准备材料

1.硬件材料:

2.外壳打印:点击链接获取图纸

二、制作过程

2.1 将各个模块按下图进行连接

2.2 安装开发板和库文件

三、使用esp32获取网络天气及时间
ESP32同时支持STA以及AP模式的WiFi连接。
  • STA 模式:ESP32模块通过路由器连接互联网,手机或电脑通过互联网实现对设备的远程控制。
  • AP 模式:ESP32模块作为热点,实现手机或电脑直接与模块通信,实现局域网无线控制。
  • STA+AP 模式:两种模式的共存模式,即可以通过互联网控制可实现无缝切换,方便操作。
  • #include <WiFi.h>
  • #include <HTTPClient.h>
  • #include <ArduinoJson.h>
  • HTTPClient http;
  • const char* ssid="dfrobotOffice";
  • const char* password="dfrobot2011";
  • const char* ntpServer = "pool.ntp.org";
  • const long gmtOffset_sec = 28800;
  • const int daylightOffset_sec = 0;
  •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024);
  •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1024);
  • void printLocalTime(){
  • struct tm timeinfo;
  • if(!getLocalTime(&timeinfo)){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obtian time");
  •    return ;
  • }
  • Serial.println(&timeinfo,"%A, %B %d %Y %H:%M:%S");
  • }
  • void printLocalWeather(){
  •     http.begin("http://www.weather.com.cn/data/cityinfo/101270101.html");
  •     int httpCode = http.GET();
  •     if(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pageData = http .getString();
  •       //Serial.println(pageData);
  •       deserializeJson(doc,pageData);
  •       JsonObject obj = doc.as<JsonObject>();
  •       String weatherInfo = obj["weatherinfo"];
  •       deserializeJson(doc1,weatherInfo);
  •       JsonObject obj1 = doc1.as<JsonObject>();
  •       String city = obj1["city"];
  •       String temp1 = obj1["temp1"];
  •       String temp2 = obj1["temp2"];
  •       String weather = obj1["weather"];
  •       String cityInfo ="地点:"+ city;
  •       String tempInfo =" 温度: " + temp1 + "~" + temp2;
  •       String cityWeatherinfo = " 天气状况: " + weather;
  •       Serial.println("获得天气情况如下:");
  •       printLocalTime();
  •       Serial.print(cityInfo);
  •       Serial.print(tempInfo);
  •       Serial.println(cityWeatherinfo);
  •     }else{
  •       Serial.println("GET ERR");
  •     }
  •     http.end();
  • }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Serial.printf("Connecting to %s",ssid);
  •   WiFi.begin(ssid,password);
  •   while(WiFi.status()!=WL_CONNECTED){
  •     delay(500);
  •     Serial.print(".");
  •   }
  •   Serial.println(" CONNECTED");
  •   configTime(gmtOffset_sec, daylightOffset_sec, ntpServer);
  • // printLocalWeather();
  • }
  • void loop() {
  •   if(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printLocalWeather();
  •   }else{
  •     Serial.println("WiFi  Disconnect");
  •    }
  • }

说明:本Demo实现了通过WiFi功能获取网络时间以及通过访问国家气象局提供的http://www.weather.com.cn/datalcityinfo/101010100.html来获取天气情况,本接口中“101010100"为城市代码。
注意:该例程需要下载ArduinoJson库,下载方式如下图

结果

四、添加旋转太空人图片

4.1 旋转太空人的动态图,其实是从动态图里面截取下来的4张图片  通过每100毫秒切换一张图片,达到旋转太空人的形态。

4.2 把图片转换成数组

4.3 把图片的数组存放到.h文件下

4.4 图片的使用代码如下

  • #include <DFRobot_GDL.h>
  • #include "BMP.h"
  • #define TFT_DC  D2
  • #define TFT_CS  D6
  • #define TFT_RST D3
  • #define PICNUMBER 6
  • DFRobot_ST7789_240x240_HW_SPI screen(/*dc=*/TFT_DC,/*cs=*/TFT_CS,/*rst=*/TFT_RST);
  • void setup() {
  •     screen.begin();
  • }
  • void loop() {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1);
  •   delay(100);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2);
  •   delay(100);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3);
  •   delay(100);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4);
  •   delay(100);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5);
  • }

4.5 图片动态展示

五、把从网络上获取到的天气和时间信息显示在TFT屏幕

5.1 python环境搭建          在使用setup.py脚本生成自定义字体之前,需要做如下准备:

5.2 生成自定义字体
          把ttf文件放在库文件的对应ttf文件夹下,这里我提供了一个ttf文件,供大家使用。点击链接获取
  • 将TTF字体文件存放在ttf文件夹里,例如:SIMKAI.TTF(简体字 楷体)
  • 在text.txt文件中输入你想生成的字符,例如:你好,世界!
  • 打开config.txt文件,配置生成字体文件的名字前缀和字体大小

5.3 在屏幕上显示
  • 运行setup.py脚本,会在font文件夹生成一系列后缀名为.h的字体文件,并弹出一个font.txt的文本,再进行以下步骤,即可在屏上显示:你好,世界!
  • 将font文件夹里的文件复制到DFRobot_GDL\src\Fonts\Fonts目录下;
  • 将弹出的font.txt的内容粘贴到DFRobot_GDL\src\Fonts\DFRobot_Font.h文件中;
  • 打开Arduino IDE,构造屏对象,如tft,调用tft.setFont(&SIMKAIFont48pt);
  • 调用tft.println("你好,世界!"),此时即可在屏上显示"你好,世界!"

5.4 显示天气和时间的代码如下
  • #include <DFRobot_GDL.h>
  • #include <WiFi.h>
  • #include <HTTPClient.h>
  • #include <ArduinoJson.h>
  • #include "BMP.h"
  • HTTPClient http;
  • const char* ssid="dfrobotOffice";
  • const char* password="dfrobot2011";
  • const char* ntpServer = "pool.ntp.org";
  • const long gmtOffset_sec = 28800;
  • const int daylightOffset_sec = 0;
  •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024);
  •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1024);
  • #define TFT_DC  D2
  • #define TFT_CS  D6
  • #define TFT_RST D3
  • #define PICNUMBER 6
  • String weekDays[]={"周天", "周一", "周二","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 DFRobot_ST7789_240x240_HW_SPI screen(/*dc=*/TFT_DC,/*cs=*/TFT_CS,/*rst=*/TFT_RST);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screen.begin();
  •   Serial.printf("Connecting to %s",ssid);
  •   WiFi.begin(ssid,password);
  •   while(WiFi.status()!=WL_CONNECTED){
  •     delay(500);
  •     Serial.print(".");
  •   }
  •   Serial.println(" CONNECTED");
  •   configTime(gmtOffset_sec, daylightOffset_sec, ntpServer);
  •   screen.fillScreen(COLOR_RGB565_BLACK);
  • }
  • void printLocalWeather(){
  •     http.begin("http://www.weather.com.cn/data/cityinfo/101270101.html");
  •     int httpCode = http.GET();
  •     if(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pageData = http .getString();
  •       //Serial.println(pageData);
  •       deserializeJson(doc,pageData);
  •       JsonObject obj = doc.as<JsonObject>();
  •       String weatherInfo = obj["weatherinfo"];
  •       deserializeJson(doc1,weatherInfo);
  •       JsonObject obj1 = doc1.as<JsonObject>();
  •       String city = obj1["city"];
  •       String temp1 = obj1["temp1"];
  •       String temp2 = obj1["temp2"];
  •       String weather = obj1["weather"];
  •       String cityInfo = city;
  •       String tempInfo =temp1 + "~" + temp2;
  •       String cityWeatherinfo =weather;
  •       Serial.println("获得天气情况如下:");
  •       Serial.print(cityInfo);
  •       Serial.print(tempInfo);
  •       Serial.println(cityWeatherinfo);
  •       struct tm timeinfo;
  •       if(!getLocalTime(&timeinfo)){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obtian time");
  •       return ;
  •       }
  •       Serial.println(&timeinfo, "%F %R %u"); // 格式化输出
  •       //显示天气及时间信息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72pt );//Set the font to FreeMono12pt7b
  •       screen.setCursor(/*x=*/15,/*y=*/0);
  •       screen.println(&timeinfo,"%H");
  •       screen.setCursor(/*x=*/15,/*y=*/55);
  •       screen.println(&timeinfo,"%M");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72pt );//Set the font to FreeMono12pt7b
  •       screen.setCursor(/*x=*/0,/*y=*/0);
  •       screen.setTextColor(COLOR_RGB565_LGRAY);
  •       screen.setTextWrap(true);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48pt );//Set the font to FreeMono12pt7b
  •       screen.setCursor(/*x=*/124,/*y=*/0);
  •       screen.println(weekDays[timeinfo.tm_wday]);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24pt );//设置字体大小 为24像素点大小
  •       screen.setCursor(/*x=*/130,/*y=*/70); //设置显示光标
  •       screen.println(cityWeatherinfo);//屏幕显示天气状况,如多云转晴类字样
  •       screen.drawPIC(/*x=*/125,/*y=*/200,/*w=*/24,/*h=*/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6);//屏幕显示位置图标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36pt );//设置字体大小 为36像素点大小
  •       screen.setCursor(/*x=*/120,/*y=*/135);//设置显示光标
  •       screen.println(tempInfo);//屏幕显示温度信息
  •       screen.setCursor(/*x=*/204,/*y=*/135);
  •       screen.println("°");//显示温度的符号
  •       screen.setCursor(/*x=*/150,/*y=*/190);
  •       screen.println(cityInfo);//屏幕显示你所在城市的位置信息
  •     }else{
  •       Serial.println("GET ERR");
  •     }
  •     http.end();
  • }
  • void loop() {
  •     if(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printLocalWeather();
  •   }else{
  •     Serial.println("WiFi  Disconnect");
  •    }
  • }

5.5 显示效果

六、使用电容触摸显示青蛙儿子旅行照片

6.1 电容按键

ESP32提供了电容触摸传感器的功能, 共有T0,T2~T9 共 9个touch传感器可用.分别对应引脚4、2、15、13、12、14、27、33、32. 无需设置PinMode,touchRead()返回值为0~255. 触摸强度越大,返回值越小。 烧录此例程,将使用4/D12引脚作为触摸按键,并通过串口监视器返回触摸值
  • void setup()
  • {
  •   Serial.begin(9600);
  • }
  • void loop()
  • {
  •    Serial.printf("touch:%d\n",touchRead(4));
  • }

结果

6.2 选择放置的图片

6.3 触摸一次就切换一次图片代码
  • #include <DFRobot_GDL.h>
  • #include "BMP.h"
  • #define TFT_DC  D2
  • #define TFT_CS  D6
  • #define TFT_RST D3
  • #define PICNUMBER 6
  • uint8_t randNumber;
  • DFRobot_ST7789_240x240_HW_SPI screen(/*dc=*/TFT_DC,/*cs=*/TFT_CS,/*rst=*/TFT_RST);
  • uint8_t printfrog(uint8_t number){
  •     switch(number){
  •     case 0: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1);//显示的随机图片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1: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2);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2: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3);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3: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4);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4: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5);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5: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6);
  •     delay(2000);
  •     break;
  •     }
  •   }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screen.begin();
  • }
  • void loop() {
  •      if(touchRead(4)<=20)
  •    {
  •     screen.fillScreen(COLOR_RGB565_BLACK);
  •     Serial.println("摸到了");
  •     randNumber =random(PICNUMBER);
  •     Serial.println(randNumber);//随机数的打印
  •     printfrog(randNumber);
  •     }
  •     else{
  •       Serial.println("没有摸到");
  •       }
  •   }

6.4  随机触摸显示图片效果展示

七、 完整功能代码展示
  • #include <DFRobot_GDL.h>
  • #include <WiFi.h>
  • #include <HTTPClient.h>
  • #include <ArduinoJson.h>
  • #include "BMP.h"
  • HTTPClient http;
  • const char* ssid="dfrobotOffice";
  • const char* password="dfrobot2011";
  • const char* ntpServer = "pool.ntp.org";
  • const long gmtOffset_sec = 28800;
  • const int daylightOffset_sec = 0;
  •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024);
  •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1024);
  • #define TFT_DC  D2
  • #define TFT_CS  D6
  • #define TFT_RST D3
  • #define PICNUMBER 6
  • uint8_t randNumber;
  • uint16_t color = 0x00FF;
  •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 String weekDays[]={"周天", "周一", "周二","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 DFRobot_ST7789_240x240_HW_SPI screen(/*dc=*/TFT_DC,/*cs=*/TFT_CS,/*rst=*/TFT_RST);
  • //打印输出所在地的时间函数
  • void printLocalTime(){
  • struct tm timeinfo;
  • if(!getLocalTime(&timeinfo)){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obtian time");
  •    return ;
  • }
  • }
  • //每隔多少秒系统时间 使用一次的函数
  • boolean doDelayMillisTime(long interval , boolean state) {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   if (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     state = !state;
  •   }
  •   return state;
  • }
  • //产生的随机数是几号 就播放几号的图片
  • uint8_t printfrog(uint8_t number){
  •      struct tm timeinfo;
  •      if(!getLocalTime(&timeinfo)){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obtian time");
  • //   return ;
  •     }
  •     switch(number){
  •     case 0: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1);//显示的随机图片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1: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2);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2: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3);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3: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4);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4: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5);
  •     delay(2000);
  •     break;
  •     case 5:
  •     screen.drawPIC(/*x=*/0,/*y=*/0,/*w=*/240,/*h=*/240,/*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qingwa6);
  •     delay(2000);
  •     break;
  •     }
  •     screen.fillScreen(COLOR_RGB565_BLACK);  //刷新一次屏幕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72pt );
  •     screen.setCursor(/*x=*/6,/*y=*/0);
  •     screen.println(&timeinfo,"%H");
  •     screen.setCursor(/*x=*/6,/*y=*/55);
  •     screen.println(&timeinfo,"%M");
  •   }
  • //打印当地所在的天气
  • void printLocalWeather(){
  •     http.begin("http://www.weather.com.cn/data/cityinfo/101270101.html");
  •     int httpCode = http.GET();
  •     if(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pageData = http .getString();
  •       //Serial.println(pageData);
  •       deserializeJson(doc,pageData);
  •       JsonObject obj = doc.as<JsonObject>();
  •       String weatherInfo = obj["weatherinfo"];
  •       deserializeJson(doc1,weatherInfo);
  •       JsonObject obj1 = doc1.as<JsonObject>();
  •       String city = obj1["city"];
  •       String temp1 = obj1["temp1"];
  •       String temp2 = obj1["temp2"];
  •       String weather = obj1["weather"];
  •       String cityInfo = city;
  •       String tempInfo =temp1 + "~" + temp2;
  •       String cityWeatherinfo =weather;
  •       Serial.println("获得天气情况如下:");
  •       Serial.print(cityInfo);
  •       Serial.print(tempInfo);
  •       Serial.println(cityWeatherinfo);
  •       struct tm timeinfo;
  •       if(!getLocalTime(&timeinfo)){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obtian time");
  •       return ;
  •       }
  •       Serial.println(&timeinfo, "%F %R %u"); // 格式化输出
  •    //每当有触摸发生就显示图片
  •    if(touchRead(4)<=20)
  •    {
  •     screen.fillScreen(COLOR_RGB565_BLACK);
  •     Serial.println("摸到了");
  •     randNumber =random(PICNUMBER);
  •     Serial.println(randNumber);//随机数的打印
  •     printfrog(randNumber);
  •     screen.fillScreen(COLOR_RGB565_BLACK);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72pt );//Set the font to FreeMono12pt7b
  •     screen.setCursor(/*x=*/6,/*y=*/0);
  •     screen.println(&timeinfo,"%H");
  •     screen.setCursor(/*x=*/6,/*y=*/55);
  •     screen.println(&timeinfo,"%M");
  •     }
  •     else{
  •       Serial.println("没有摸到");
  •       }
  •   //每间隔20s刷新一次屏幕
  •   if (doDelayMillisTime(20000 , false) == true) {
  •   screen.fillScreen(COLOR_RGB565_BLACK);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72pt );//Set the font to FreeMono12pt7b
  •   screen.setCursor(/*x=*/15,/*y=*/0);
  •   screen.println(&timeinfo,"%H");
  •   screen.setCursor(/*x=*/15,/*y=*/55);
  •   screen.println(&timeinfo,"%M");
  •   }
  •   //显示天气及时间信息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72pt );//Set the font to FreeMono12pt7b
  •   screen.setCursor(/*x=*/0,/*y=*/0);
  •   screen.setTextColor(COLOR_RGB565_LGRAY);
  •   screen.setTextWrap(true);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48pt );//Set the font to FreeMono12pt7b
  •   screen.setCursor(/*x=*/124,/*y=*/0);
  •   screen.println(weekDays[timeinfo.tm_wday]);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24pt );//设置字体大小 为24像素点大小
  •   screen.setCursor(/*x=*/130,/*y=*/70); //设置显示光标
  •   screen.println(cityWeatherinfo);//屏幕显示天气状况,如多云转晴类字样
  •   screen.drawPIC(/*x=*/125,/*y=*/200,/*w=*/24,/*h=*/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6);//屏幕显示位置图标
  •   screen.setFont(&simkaiFont36pt );//设置字体大小 为36像素点大小
  •   screen.setCursor(/*x=*/120,/*y=*/135);//设置显示光标
  •   screen.println(tempInfo);//屏幕显示温度信息
  •   screen.setCursor(/*x=*/204,/*y=*/135);
  •   screen.println("°");//显示温度的符号
  •   screen.setCursor(/*x=*/150,/*y=*/190);
  •   screen.println(cityInfo);//屏幕显示你所在城市的位置信息
  •   //旋转太空人的屏幕显示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1);
  •   delay(100);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2);
  •   delay(100);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3);
  •   delay(100);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4);
  •   delay(100);
  •   screen.drawPIC(/*x=*/0,/*y=*/124,/*w=*/124,/*h=*/124,/*bitmap gImage_Bitmap=*/( uint8_t*)gImage_black5);
  •     }else{
  •       Serial.println("GET ERR");
  •     }
  •     http.end();
  • }
  • void setup() {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Serial.begin(115200);
  •   screen.begin();
  •   Serial.printf("Connecting to %s",ssid);
  •   WiFi.begin(ssid,password);
  •   while(WiFi.status()!=WL_CONNECTED){
  •     delay(500);
  •     Serial.print(".");
  •   }
  •   Serial.println(" CONNECTED");
  •   configTime(gmtOffset_sec, daylightOffset_sec, ntpServer);
  • }
  • void loop() {
  •     if(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printLocalWeather();
  •   }else{
  •     Serial.println("WiFi  Disconnect");
  •    }
  • }

从这次的小应用中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在tft屏幕上显示图片、动态图、中文。如何抓取天气信息,如何把抓取到的信息显示到tft屏幕上。

所以去旅行吧,不理会繁杂的琐事,自由自在地,去体验一个城市,一段故事,留下一片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