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第一版p55 带源极负反馈电阻的共源极输出阻抗求解

楼主(2021-10-08):
这里用G=gm+gmb 来简化,Vs指M1管的源端电压。
拉扎维的图b=>图c的转换中,这里不知道是思维太跳跃还是不够严谨?

图c,他把GVs这股电流源直接视作接地GND,而这股电流源是留到漏端D,如果硬要拆成1/G到地的电阻,那么必须同时加上从地到漏端的电流源GVs。(图里有铅笔画的示意图)

这里放大招了,一股电流源GVs被拆分成两股串联了!why?自己去想。

这股电流源GVs先流到到地,再从地流出到漏端,并不改变电学参数,其中留到地的直接看成1/G的电阻。(如上图铅笔画)
那么我们再来看他的计算方式。
计算Vs时候用了电阻串并联分压的方式,没有问题。可是后面计算ΔI的时候,直接把它视作等于Rs上的电流变化量了,纳尼???1/G电阻上的分流的电流不管了吗?
这里他思维又跳跃了,害死小读者们了!
大家可以看我铅笔画里的Ix,这个Ix和GVs在漏端合流到ro的电阻上,这个电流到了源端又被分流成两股,1/G电阻分走的电流正好等于GVs,那么Rs上的电流必然只剩Ix了!
于是上面的分析就是他 3.64式的计算方式,电流一会儿流进一会儿又流出,把脑壳都搞大咯。
可是这样写书好吗?看着很炫技,实则丢三落四,小信号模型和计算方式没法自洽。
有的人为了理解这一页的结果,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想了很多其他的物理解释,可惜很多都是错误的(从同学和同事那里讨论得知的)。

网友A:
受控电流GmVgs变成GmVs,又直接接到S点上,直接看成S点对地的1/Gm的电阻;
你可以用最基本的小信号模型分析,得到的输出阻抗表达式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控电流GmVgs变成GmVs,又直接接到S点上,直接看成S点对地的1/Gm的电阻;
你可以用最基本的小信号模型分析 ...

你可以去看p54页

网友:
支持一下  我当时都是直接拿小信号模型去推的 作者这么推法一掠而过都没这么仔细去看

网友B:
(3.64)和(3.65)的式子不能看(c)图了,(c)图只在(3.63)时用一下

网友:
根据图a,RS上的电流变化确实是ΔI,好像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4)和(3.65)的式子不能看(c)图了,(c)图只在(3.63)时用一下

求电压用小信号图c,求电流变化量又回到图a,这样搞很别扭...

网友C:
我觉得这种带有直观和经验性质的推导并不一定非要搞懂,小信号推的出来是基本。多少年的经验积淀才有的这份功力。我觉得对新手来说拉神的书不能这么逐字去扣,没有意义。你即使在这里搞懂了,换一个电路依旧抓瞎。小信号简化才是根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电压用小信号图c,求电流变化量又回到图a,这样搞很别扭...

c图画的确实有点不严谨,会误导一部分人。

网友:
看看楼主看书的认真程度,再想想自己当初看的时候。真的是自惭形秽啊

网友D:
另外就是“一股电流源GVs被拆分成两股串联”,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源定传输定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就是“一股电流源GVs被拆分成两股串联”,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源定传输定理吗?谢谢 ...

电压源多并联一个,电流源多串联一个 同等大小的,丝毫不影响回路的I,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种带有直观和经验性质的推导并不一定非要搞懂,小信号推的出来是基本。多少年的经验积淀才有的这份 ...

这个方法在拉神书里后面还有用到,如果事事都求放过,那搞工程还有甚乐趣。一山放过一山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在拉神书里后面还有用到,如果事事都求放过,那搞工程还有甚乐趣。一山放过一山拦!

得,这跟事事都求放过有毛关系。知识的获取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现阶段抓住重点并不是说放弃经验的东西,自个扣来扣去把乐趣放在浪费时间上,基本上在工作里也不会有好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这跟事事都求放过有毛关系。知识的获取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现阶段抓住重点并不是说放弃经验的 ...

酸腐之气太重!

网友:
分享一个读书时候使用的方法,快速知道类似电路输出阻抗:首先得到放大管源极往下看到的电阻,此处即Rs,放大管漏端往下看到的电阻=[1+(gm+gmb)ro]*Rs+ro,可简单记为Rs经放大管后放大1+(gm+gmb)ro倍,再加上原来的ro,即为源极负反馈输出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酸腐之气太重!

酸腐气不是在说你?好好品品你回复的话,都劝你灵活看书了,还叫酸腐,那你岂不是迂腐到已经到了烂不可闻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酸腐气不是在说你?好好品品你回复的话,都劝你灵活看书了,还叫酸腐,那你岂不是迂腐到已经到了烂不可闻 ...

你跳出来装什么逼?劝我?你算哪根葱?小信号基本功,还需要你来提?东拉西扯阴阳怪气!
不要再污染我的贴子了。

网友:
又菜又酸,啥也不是

网友(2022-07-22):
图b=>图c,我觉得是因为栅极电压为0V,M1处于未开启状态,此时漏极加电压对Rs分压没有效果(着实感觉到神奇)

网友:
书上的思维很通畅,栅极固定,源极输入的mos可等效为1/gm的电阻,考虑体效应则是1/(gm+gmb)

网友:
不求甚解和好求甚解都是好事。只要能理解电路就好。好好讨论,不要吵架。
这里其实2楼和22楼老哥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这里的图C的等效是一定成立的。图B到图C的解释就看书里说的3.24那个公式。和你别的推导没关系。因为gate端是虚地,从source看上去,受控源的电阻就是1/gm+gmb。至于为什么电阻另外一端是接地的,是因为从drain端看,受控源的电阻是高阻,drain端的电压调制对这个电阻没有影响,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是虚地。我觉得最tricky的地方应该就在这里。其他的地方都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