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突发边界问题

楼主(2021-10-08):
求问,AHB传输边界1KB大小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不是2KB或者别的。我查到了AXI的边界定为4KB是因为一个page大小是4KB,那么AHB的1KB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A:
AHB Slave 最小地址空间为1KB

网友B:
有一种说法,有人看过arm的设计,因为arm早期的cpu设计中,关于burst的计数器位宽就是10bits,最大只能支持1KB,所以有了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B Slave 最小地址空间为1KB

谢谢解答。我明白您想表达的意思,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是这个值而不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说法,有人看过arm的设计,因为arm早期的cpu设计中,关于burst的计数器位宽就是10bits,最大只能支持 ...

谢谢,终于找到了一点依据。不像AXI的4KB有根据,这个1KB就很突兀,文档里也没有给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