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的版图匹配

楼主(2021-10-08):
在绘制电流镜版图的时候,有没有必要保持每个镜像管的源漏方向一致?也就是每个镜像管的电流走向方向一致?
哪里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比如书或者是论文,求推荐,谢谢

网友:
这里有几页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万分感谢,我先看看!

楼主:
这里面没有电流镜匹配方面的内容,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没有电流镜匹配方面的内容,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又电流镜的内容 在后面几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没有电流镜匹配方面的内容,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第9页其实和电流镜是强相关的,不知道你能不能联系起来,如果是分立画的话要保持源漏方向一致,再结合你掌握的匹配知识去做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