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伪差分sigma delta adc设计

楼主(2021-10-08):
输入是单端信号,只有正电压和地,sigma delta 调制器的开关切换和反馈逻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本人现在一端接正弦信号,另一端接0,按照全差分的方式去切换,有输出结果,还没有仿enob,但觉得这个结果应该不对;如果有输入信号的一端DAC反馈开关正常切换,接0的一端不接受DAC的反馈,这种逻辑下比较器输出就恒0或者恒1了。
请教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论文,讲到单端/伪差分的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逻辑。
感谢感谢~

网友A:
1、可以考虑在前级增加一个单端转差分的结构2、单端开关切换逻辑应该有点变化,比如比较器输出为1时,DAC反馈vrefp,比较器输出为0时,DAC反馈为vrefn. 其中vrefp+vrefn=2*v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考虑在前级增加一个单端转差分的结构2、单端开关切换逻辑应该有点变化,比如比较器输出为1时,DAC反 ...

这里的vcm是什么呢?您说的单端是指积分器和比较器的一端都是接0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vcm是什么呢?您说的单端是指积分器和比较器的一端都是接0的吗?
...

VCM是参考电压的共模电压,单端积分器和比较器的其中一端接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M是参考电压的共模电压,单端积分器和比较器的其中一端接0

比较器一端接0,不就意味着另一端可能是负电压,比较器输出才会有0,1的变化吗?
比如我现在的参考电压是1.2V,如果是全差分,那么VREFP=1.2V,VREFN=0V,那伪差分的话就需要负参考电压了吗?

网友(2025-09-26):
单端输入假设为vcm+vin,vcm为共模电平,vin为你的测试输入,一端接vcm+vin,另一端接vcm,按全差分的形式去切换DAC应该可行,但积分器的共模电平点是变化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如果仅在单端操作,那加减都得在单端吧,加好处理,减不得产生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