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极板采样SAR ADC的电容上极板输出波形疑问

楼主(2021-10-08):
采用的单调开关切换方式的SAR ADC,DAC电容阵列上极板波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先下降后上升的情况?

网友A:
比较器的kick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的kickback

那请问有什么方式查看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有什么方式查看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呢?

把比较器的输入端用vcvs隔离一下,看看波形里还会不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