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电流偏置

楼主(2021-10-08):
请问各位大师
图中二级密勒补偿运算放大器
我在设计的过程中
Q5 Q7 Q8 用相同的尺寸
但是Q5 Q7 这两个管子流的电流
都没办法和Q8一样
我想不到原因...

网友:
有没有具体结果?

网友:
你说的不一样是差多少 一般这样的由于Vds不同差也不会差很多,如果差很多 你就要看你的工作电压是不是让管子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
vds不一样肯定有差,你数据呢?

网友:
理论上第二级电流要比第一级大不少的,否则需要检查一下稳定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沟道调制效应?

试试增大Q5,Q7,Q8的栅长?

网友A:
由于它们的VDS不一样,电流一定是有偏差的,(如果偏差特别大,那有可能是有管子的VDS太小,进入了线性区)可以适当调节那三个管子的L值,调大一些,如果电压范围允许,可以采用Cascode结构。

楼主:
IREF我给10uA
但是Q5 Q7 只流5uA或更少
所以如果我要接近IREF的电流
就只能调整Q5 Q7的W吗
因为我是看书上写同样尺寸就能同样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它们的VDS不一样,电流一定是有偏差的,(如果偏差特别大,那有可能是有管子的VDS太小,进入了线性区) ...

请问这位大师
Cascode结构为什么能改善这种问题呢?
还有为什么是建议调整L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