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验证时怎样让atpg不产生跨时钟域的pattern

楼主(2021-10-08):
请教各位大神,dft我用synopsys的tetramax生成测试pattern,但是存在跨时钟域的问题,怎样让atpg不产生跨时钟域的pattern,是否有相应的指令?
(我设置了指令 set_delay -common_launch_capture_clock依旧会产生跨时钟域的pattern。)

网友A:
dft 小白, 问一下, dft 的功能不都是使用scan clock  drive 的吗? 在scan mode 的时候,将所有时钟都切换到scan clock, 不会有 CDC的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t 小白, 问一下, dft 的功能不都是使用scan clock  drive 的吗? 在scan mode 的时候,将所有时钟都切 ...

ac模式使用occ,真实的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ac模式使用occ,真实的时钟。

好的。

网友:
打卡打卡

网友B:
2个方法1 ,在add_faults 时只添加同时钟域的faults。避免跨时钟域的faults 在faults list。
2 .  修改spf. 自定义 Internal Clocking Procedures 模块去控制单个occ 起 pul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方法1 ,在add_faults 时只添加同时钟域的faults。避免跨时钟域的faults 在faults list。
2 .  修改spf. ...

本人是小白,两种方法能提供一张截图样本供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方法1 ,在add_faults 时只添加同时钟域的faults。避免跨时钟域的faults 在faults list。
2 .  修改spf. ...

第二个方法是不是和onehot功能类似?

网友(2021-12-24):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方法是不是和onehot功能类似?

tessent中有这样的操作。add_faults -clock_domain xxxx

网友:
可以尝试在PT阶段吐出timing exception文档,在ATPG阶段载入,工具就会绕开这些路径出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