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库里有专门的endcap cell吗

楼主(2021-10-09):
库里是不是没有专门的endcap cell?能用普通的cell filler代替?能不能用DECAPCELL代替?谢谢

网友:
当然不可以,一般的工艺库里面都是会包含专门的endcap 单元,有时也叫boundary cell,主要是放在block的的边界,起到跟别的模块隔离的作用,并且,保证 block内部std cell 区域的完整性,无法代替。

decap 单元是为了改善Dynamic IR 添加在std cell 区域内部的单元,作用完全不一样。

网友:
有的库里有endcap,有的库里没有。我是用welltap代替的

网友:
endcap,这玩意,tsmc搞出来的,有些foudnry压根没有这个,我的理解是,有就用,没有就用tap,或者filler也行。decap应该也没问题。甚至什么也不加,问题也不大,见过有foundary不要求这个的,tsmc的要求是,std 区域上下左右全都要围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