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中 带延迟的积分器和不带延迟的积分器在电路实现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0-09):
我是adc的初学者,在sigma delta adc结构的选择中有这个疑问 带延迟的积分器和不带延迟的积分器在电路实现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3-10-12):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求解

我觉得是积分器的时序问题,如果带延迟就是前、后一级两级同时进行采样,积分, 不带延迟是前一级积分的同时后一级采样,这个是我个人想法没有验证过

网友:
看一下艾伦allen的教材开关电容电路那一章,积分器就是带延迟的。不带延迟难以实现。

网友(2024-05-06):
ppt所示

延迟

延迟

非延迟

非延迟

half-delay

half-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