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egin end中的执行顺序(verilog)

楼主(2021-10-09):
      Verilog中分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两种,组合逻辑多用阻塞赋值,此时使用begin···end语句,将一条执行完再执行下一句,即顺序执行。
  而时序逻辑多是并行执行,多用非阻塞赋值,begin···end语句的作用只是相当于函数的花括号,将一段语句划分成块,但是在块里语句依然是并行执行的,在一个模块完成时会同时执行,所以在非阻塞赋值中begin···end语句并非顺序执行的。

      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在时序逻辑中使用若对同一个寄存器重复赋值,结果会怎样呢?这种情况语句的执行也是有“顺序”的。
      当事件发生时,对于代码块中的非阻塞赋值语句,先计算所有非阻塞语句在【事件发生时刻】的值,(即以<=右端表达式的值),最后才把计算出的值赋给<=左边的变量。计算过程是以代码块中语句的书写顺序进行。虽有先后顺序,但<=右端表达式中变量的值均为【事件发生时刻】时的值。即后面的值会覆盖前面的值。
1
2
3
4
5
6
always @(posedge clk) // 时间点:clk上升沿事件发生时刻
begin
  a <= 1;  // 事件发生时刻,a_temp = 1
  a <= 2;  // 事件发生时刻,a_temp = 2
  a <= 3;  // 事件发生时刻,a_temp = 3
end
// 在事件完成时刻,更新变量a的值 a = a_temp = 3

同一语句块中非阻塞重复赋值,虽然符合语法语义,但应杜绝出在在设计中。考察下面两语句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 这段代码可以实现计数和清0
// 第2句只在条件满足时才对a_temp赋值为0,其它时候取第1句的赋值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 <= a + 1;             // 事件发生时刻,a_temp =【事件发生时刻的a】+ 1
  if( a == 10 ) a <= 0;   // 事件发生时刻,if(【事件发生时刻的a】== 10 ) a_temp = 0
end

// 这段代码只能实现计数,不能实现清零。
// 第2句任何时候都会再次对a_temp赋值为a+1,相当于第1句任何时候都不起作用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a == 10 ) a <= 0;   // 事件发生时刻,if(【事件发生时刻的a】== 10 ) a_temp = 0
  a <= a + 1;             // 事件发生时刻,a_temp =【事件发生时刻的a】+ 1
end

也就是说,在组合逻辑中,也是有潜在的“优先级”的,若后面的语句没有满足条件则执行第一个语句,满足条件两条语句都执行,但是后面的语句会覆盖前面的,只不过编译器帮我们完成了这一操作。

网友:
阻塞赋值,之所以是“阻塞”,意思就是前面语句执行完了,才能执行下条语句
非阻塞赋值,是并行进行的,如果对同一个变量赋值,后面的赋值语句会覆盖前面一条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