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输出电流线宽选取

楼主(2021-10-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电流舵DAC,差分输出电流为6mA,在PVT变化时,最大输出满摆幅电流为8mA。我用的工艺为 smic 180nm 1p6m,下图显示M6线在110度时,电流与线宽关系为1.6mA/um。温度降低,金属线承载能力更强。

      那在版图布局时,该怎么选取输出端电流走线的宽度呢。

网友A:
一般按110C缺省即可,除非你有很确定的封装和应用场景;

环境温度是25度的话,按封装材料热容可以算出一般工作时候芯片结温,金属温度应该算和结温相近合理,一般芯片真正工作时候合理的应该在85C左右,比较恶劣散热条件,会到125C;要求严格的汽车电子或者军品会要求按150C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按110C缺省即可,除非你有很确定的封装和应用场景;

环境温度是25度的话,按封装材料热容可以算出一般 ...

     我这没有确定的应用场景,只是自己的毕业课题罢了。封装类型的话,会选QFN类型。应用环境温度也肯定到不了那么高。我还是不会选取输出电流线宽,请大佬多多指点。

网友B:
正常按110度算,电流按仿真conner的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按110度算,电流按仿真conner的最大值。

          corner最大电流为8mA左右,需要走线长约300um,差分总共就是600um。按照这个公式计算,走线的长度和宽度会相当大,这样会不会走什么非理想的效应。该用什么办法缓解这些非理想因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rner最大电流为8mA左右,需要走线长约300um,差分总共就是600um。按照这个公式计算,走线的长 ...

可以考虑用多层metal走线,一般走大电流,几um的线宽不算大,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多层metal走线,一般走大电流,几um的线宽不算大,正常的

    考虑多层走线,是不是就是说M3-M4-M5同时铺上,那么汇总到最后的IO-PAD时,在根据情况加线宽就可以了吗?    另外想问您的是。是不是说,M6一般是IO-PAD用到的走线,所以电路内部一般只采取M6以下的金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