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修改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

楼主(2021-10-09):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如何修改二极管模型的正向导通压降,例如:通常正向导通0.7V,我想将其修改为20V。

楼主:
串联也是一种方法,但是个数有点多。

网友A:
不清楚为什么要改导通电压,如果改一种类型的diode可以临时去改model。diode的model的正向电流是指数+线性的形式,可以去改model里面的is ik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为什么要改导通电压,如果改一种类型的diode可以临时去改model。diode的model的正向电流是指数+线性 ...

好的,谢谢哥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