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做工艺角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10-09):
SOS请求帮助
我想要仿真一个不同工艺角不同温度下我的电路的岁电源电压变化的情况,请问我这样设置对吗,我想先看看tt情况下的不同温度的随电压变化情况。下面是工艺角设置的截图

工艺角设置

工艺角设置

然后我的仿真设置是这样的

仿真设置

仿真设置

但是我这样设置在仿真的时候会报错,这是错误描述

网友A:
model不要重复添加,dio_tt添加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不要重复添加,dio_tt添加了两次

嗯嗯,取消后不报错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