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传输和电流传输的本质区别

楼主(2021-10-09):
各位前辈好,对于偏置来说,有电压偏置和电流偏置两种,在论坛里看到有前辈说:
“电流可以长距离传送,不像电压那样会有损失。”
“特别是对版图的时候,长距离传输最好走电流,不要走电压信号。因为电压信号有折损,而电流则没这种情况。”

个人理解实际上传输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的本质是相同的,最后都是电压,为什么还有很明确的区分呢?还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电压走会有IR drop的问题,电流不会有这种损耗 上面写的很清楚的
电压和电流不同的 电流就会电压的值没有过多要求 电压就会电压值有要求
实际应用中 比如你OP用的参考电压传输的就是别的模块过来的电压 比如你的op的尾电流用到的就是其他模块传输过来的电流

网友:
个人觉得电压传输的损耗并不是主导因素,尤其对电路里没有高频扰源的情况,但电压传输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偏置电压需要稳定的参考的,你要保证源端和接收端地或者电源电平的一致性,这个难度就很大,很容易造成误差。

网友:
长距离电压传输很难保证精度,会有:1,干扰问题,一般接受端高阻点,易受干扰源干扰,2,电源域切换问题,芯片各地的地是不一样的,除了有DC偏移还可能有AC差异,就算是同一个模块内,也可能因实际的地线存在IR Drop导致精度变差,3,器件匹配问题,传电压的话镜像源管跟镜像管位置不同,易出现阈值失配等问题
要用传电压的场景,考虑增加屏蔽,赠加RC将电压同步至目标地,尽量降低AC干扰

网友:
3楼4楼对电压的描述很清楚了。
对于传电流就没有这样对参考地的严格要求,只要保证IR drop不太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