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验证问题求解

楼主(2021-10-09):
大佬们好!本人验证萌新,我想问下,我通过makefile +ntb_random_seed_automatic设置VCS产生随机值,在验证过程中,收集了产生的seed的值。那么在回归测试中,该怎么把这些seed值重新复现出来呢?是通过将makefile中的seed值强制设置,还是怎么样,如果随机值很多,一个一个强制设置肯定不可能的?

网友:
我记得log里会有种子id的吧

网友:
sim的log中有

网友A:
你这手段有很大的问题啊,平时验证的过程中把seed收集起来,回归的时候再去用这些seed跑回归?那回归的意义是啥?居然还有这样搞的?回归的目的是尽可能的用不同的seed去仿真,最大化的随机,以便尽量的去冲击测试,发现潜在的bug。你这是掩耳盗铃啊,用已经跑通的seed再去回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段有很大的问题啊,平时验证的过程中把seed收集起来,回归的时候再去用这些seed跑回归?那回归的意义 ...

马甲哥说得对

楼主:
哦哦,明白了,那seed的意义就是对于出错随机值的复现,那如果出错的seed很多,也需要seed传入makefile,这样一个一个手动也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明白了,那seed的意义就是对于出错随机值的复现,那如果出错的seed很多,也需要seed传入makefile,这 ...

如果你的回归中出现某一个seed fail了,那你需要对此seed进行rerun,因此你的makefile中要支持seed变量的传递,在定位、重跑的时候,手动传递此特定的seed。另外,你的回归脚本,还要支持针对回归所有失败的用例进行rerun,脚本记录失败的用例名字,以及对应的seed,待环境或者DUT修改后,执行回归fail用例的re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回归中出现某一个seed fail了,那你需要对此seed进行rerun,因此你的makefile中要支持seed变量的 ...

嗯嗯,我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