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带hcell过不了

楼主(2021-10-09):
top进行lvs验证时,直接用HIER跑可以过lvs ,带了HCELL就过不了。有大牛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另外我还发现,过不了的原因总是提示里面的一个子cell有问题,但是这个cell单独是过了LVS的。把这个cell从HCELL移除也可以过。

网友:
刚解决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你看看对你有参考意义没有?就我捣鼓hcell的理解来看hcell是自顶至下的检查,如果top和下面cell里有个器件重叠在一起了的话,那么就会优先认为这个器件是属于top的,而下面cell里就会相应显示缺失了某个器件而导致出错。

网友:
HIER能过就证明没有问题,但是hcell过不了说明报错的那个hcell的pin和相连接的pin有问题。
比如一个pin通过两个buff接出来为A_up,A_down,但是在外面你把A_up接到A_down,在顶层看是没有错的但是hcell就会认为两个pin接错了。你看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对,对,楼上说得很正确,当时大量这种错,只是容易定位所以改完就搞忘了,一说hcell就只记得折磨了我两天的器件重叠问题,哈哈。

楼主:
楼上的请问你是怎么定位找到这种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