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放大器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21-10-09):
我在根据资料画出放大器在最后check and save中出现图中的两个错误,不知道该怎么修改,各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NM10/NM11处连线错误,将pin vop/von短接到了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10/NM11处连线错误,将pin vop/von短接到了vss。

那应该怎么进行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