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sweep仿真

楼主(2021-10-09):
sweep温度时,想看管子的vth,如何将所有情况下的vth都显示出来?

网友:
可以使用.meas 语句测量对应管子的vt,可以将不同sweep温度下的vt测量出来

楼主:
在hspice中用这个,spectre中使用op

网友(2022-06-26):
output里编辑公式OP("MN0" "vth"),做DC仿真,在Tools->parametric analysis中扫描温度,不要在dc仿真里添加温度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