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20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1-10-09):
出现以下错误,头大了。。。

Command line: ./simv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2aaab3ec054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3e3d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b3e3e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aaab6da66b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2aaaab6dc143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2aaaab6d4a52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30165806651fae96eee2bdb18305df1f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2aaaae0e76ab in SNPSle_64133461705005bb725549e2e6fa1b3f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dd79209 in SNPSle_82244d58c54c18c70d63edc9becab634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ba6a974 in mem_free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2aaaaba46145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2aaaadaee2e8 in SNPSle_540905a7b1b27611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daeec2e in SNPSle_9ff9b2dce8f1fde9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daeccfc in SNPSle_36c2d46996c96605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daed1c1 in SNPSle_2c2186f0f2f42415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daed2d7 in SNPSle_126d17af453e054a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b3563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2aaab3ef9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2aaab3ec08e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3ec078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ad87da26 in SNPSle_95ae9cc2e78cc668673c60b8d88c4908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3  0x00002aaaad87dbcd in SNPSle_92de4d0d4cf0d6931bc37e8d42a01d93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4  0x00002aaaad87bf67 in SNPSle_b76ef993ee82b3d58a5cadddbec8b67c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5  0x00002aaaad87c235 in SNPSle_f28f24b8c84ac8f6e02e0b03bcd33aa8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6  0x00002aaaad865e04 in SNPSle_5e54eaa1df739f6ed4c1ff24a0986ee6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d86604c in SNPSle_058778405d2a6c04ddd18247ba7f440f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8  0x00002aaaad867b82 in SNPSle_e376be325e61b493d6bd988d8077bacc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d868bc3 in SNPSle_a10369bdf7c5916ddd6866ce7e2e861c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0 0x00002aaaad86bbd5 in SNPSle_00b1acee80c770570cd75f9efbe24cca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1 0x00002aaaad861d20 in SNPSle_ba11b1edbd04051f5bb81b1861cdf84a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d8523c2 in SNPSle_2e65c0794628fc5af60953149776c29b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d84ec74 in SNPSle_541f757be362289a7c9e5618c0ff28327846f8d3cc02839f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d8486e8 in SNPSle_c0de1345d5ab80930e06dd2b68f214c3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d8488b2 in SNPSle_25cd5712eacded5ff943afa9a81fcb09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ae10a35f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83ad3550288b1f82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7 0x00002aaaae116260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 () from /Software/Synopsys/Installs/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8 0x0000000000406b73 in main ()

Process VmPeak: 437248 kb, VmSize: 373796 kb
System Free Memory: 492008 kb, System Free Swap: 118665372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网友A:
可能是vcs本身崩了(重新编译下,再执行simv试试),或是代码有问题,编译后simv踩内存了(检查代码,比如静态interface里使用了动态数组/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vcs本身崩了(重新编译下,再执行simv试试),或是代码有问题,编译后simv踩内存了(检查代码,比如 ...

换了不同的版本,也跑了不同的lab,都是这个问题。。。心塞

网友:
也可能是lic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不同的版本,也跑了不同的lab,都是这个问题。。。心塞

可以看看代码,如果之前正常,就重点看看最近修改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不同的版本,也跑了不同的lab,都是这个问题。。。心塞

可能scl的问题,我这用2018的scl,2018vcs运行正常,
换了2021的scl破解以后同样vcs编出来的就simv运行报和你一样的错误
刚又试了一下,还是licens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scl的问题,我这用2018的scl,2018vcs运行正常,
换了2021的scl破解以后同样vcs编出来的就s ...

请问下,License的问题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代码,如果之前正常,就重点看看最近修改的地方

代码用的是官方lab,也没有改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License的问题怎么解决呀?

我把license里面的一些时间改了就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license里面的一些时间改了就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

方便说下时间怎么改的么,我也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烦请楼主详细说明一下,lic里面时间改动??

网友(2022-04-29):
没有 2020, share 下,可以跑下试下

网友(2023-07-10):
后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license里面的一些时间改了就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keygen软件吗?

网友C(2023-09-12):
引用 网友B:
我把license里面的一些时间改了就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

改的哪个时间,我更换了license后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12-02):
引用 网友D:
See the solution here: https://github.com/mperov/fixSegfaultVCS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E(2024-01-16):
参考:https://github.com/mperov/fixSegfaultVCS
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599939753
我遇到的是:vcs2020执行simv出现了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解决方法是:./patcher.py /opt/synopsys/VCS2020/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vcsnew.so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考:https://github.com/mperov/fixSegfaultVCS
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599939753
我遇到的 ...

感谢,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E:
参考:https://github.com/mperov/fixSegfaultVCS
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599939753
我遇到的 ...

看着不错

网友(2024-05-09):
引用 网友B:
我把license里面的一些时间改了就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

license时间中哪个地方的时间做了调整呀???

网友(2024-07-27):
引用 网友E:
参考:https://github.com/mperov/fixSegfaultVCS
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599939753
我遇到的 ...

用的是vcs202312sp1,用patcher.py patch发现不能patch成功,so文件没有改变,不知道是不是不适用于2023版本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C:
改的哪个时间,我更换了license后也有这个问题

大佬,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
感谢大佬,解决了。PS:VCS2020,SCL2023。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大佬,解决了。PS:VCS2020,SCL2023。

有primetime2020版的可以分析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