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输入动态比较器的工作方式

楼主(2021-10-09):
想请教下,这里这个表达式是怎么得到的?为什么要连成这种交叉的,比如我把vin+和vref-,vin-和vref+这样分别连到一边不行吗?这里的输入管在比较过程中是始终处于饱和区吗?
有没有做过类似结构的前辈能够提供点关于这种结构的参考资料?

网友:
这是clocked latched comparator,在放大时有一段是线性区,线性区的计算时,这个公式应该挺容易推出的吧
具体参考资料可以看razavi的paper
http://www.seas.ucla.edu/brweb/papers/Journals/BR_Magzine4.pdf

网友(2025-01-23):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比较器的出处在哪里,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5-04-21):
请问对连成交叉的问题有想法了吗?可以提供一下文献的来源吗?

网友(2025-08-11):
请问您解决了吗,最近在做这个,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