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阵列哪个寄生电容影响最大?

楼主(2021-10-10):
比如l3这根线对地、对VIN、VIP、对m3\m2\m1\l2\l1\l0都有寄生,l3和m3下方的4C容值也不完全一样,这些寄生和电容不匹配因素中,哪个因素对性能影响最大呢?

网友A:
1,VIN处寄生(包括同VIP之间)不影响电容阵列线性度,但会压缩比较器输入信号幅度
2,VINL处寄生,VINL和VIN之间的寄生,会导致分段处出现线性度问题,表现为wide/narrow code,影响THD,DNL&INL
3,VINL同Lx之间寄生,影响低段电容匹配,同时也影响到分段处线性度
4,VIN同mx之间寄生,只影响高段电容匹配
5,Lx同mx之间寄生对性能无影响,但可能会降低电容阵列建立速度
一般性能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分段电容寄生,以及低段电容寄生导致的线性度变差

网友:
路过赞一个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IN处寄生(包括同VIP之间)不影响电容阵列线性度,但会压缩比较器输入信号幅度
2,VINL处寄生,VINL和V ...

为什么Lx同mx之间寄生对性能无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Lx同mx之间寄生对性能无影响呢?

Lx和mx一般在采样和量化时都是通过开关接的确定电位,开关切换时,这些寄生可能会充放电,但不会对电容阵列贡献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x和mx一般在采样和量化时都是通过开关接的确定电位,开关切换时,这些寄生可能会充放电,但不会对电容阵 ...

比如 l2、l1到地的寄生是越小越好?还是说与C 2C成正比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l2、l1到地的寄生是越小越好?还是说与C 2C成正比比较好?

在不影响L2 L1 bit cap建立的前提下,对地寄生影响不到性能,大点小点没关系,也不需要做成C/2C成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