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的trans仿真怎么实时看输出波形

楼主(2021-10-10):
cadence的trans 仿真怎么可以polt当前已仿真时长的波形,例如我要仿真10us的波形,但是我想在1us就看我的波形输出是不是我预期的波形。
谢谢!!!

网友A:
开始仿真,然后看仿真进程,到达你要的1us时,点击ADEL的plot outputs可以打印出已仿真的波形

网友B:
spectre中是可以查看实时波形的,RESUL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仿真,然后看仿真进程,到达你要的1us时,点击ADEL的plot outputs可以打印出已仿真的波形 ...

我点了plot output了,可是没有数据导入到里面,是空白的。。
是不是因为我只保存了部分节点呀?但是我plot的是我保存了数据的节点呀

楼主:
这是啥快捷键呀?在哪个界面点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e中是可以查看实时波形的,RESULLT

也还是plot不出来,它就非要等他进程10u跑完,才有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点了plot output了,可是没有数据导入到里面,是空白的。。
是不是因为我只保存了部分节点呀?但是我plo ...

只要我终止仿真,它就自动会plot我想要看的波形了。。。。。这个咋解决呀

网友(2024-05-08):
引用 楼主:
只要我终止仿真,它就自动会plot我想要看的波形了。。。。。这个咋解决呀
...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